昂达945主板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06):
一块昂达945主板,故障是不开机
维修过程:
查主板被人修过,内存供电IC和供电管被换了,1.8V供电IC是W83310GS,很明显的错误,造成内存供电0.45V,北桥1.5V/VTT/VCORE都没有,查该8PIN的IC和RT9202相似,代换上去,不工作,换上RT9214,和APW2054,内存供电2.0V,上U跑到显示,以为好了,没想到一进系统就掉电,内存供电管烫手,以为功率不够,换上45N03/60N03/50N02/50N03都不行,电压不是高就是低,看来是换错了内存供电IC,只好找来一块好板对比,原来是83321G和F3707/RF3709,原刑号代换后OK

网友:
不错啊,945 现在坏的还比较少,我修的大部分都是BGA脱焊类,真正元件坏的,还真没遇到几个

网友:
多谢Lz的经验,945的板子桥类坏的多,最近在狂练做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