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50a风枪坏了

楼主(2008-12-06):
linux 850a的风枪  用的时间不长 ,今天开机不加热,连旋钮旁边的小红灯也不闪,以为是没有把加热旋钮拧到位 ,于是跳到5 ,6,还是不热   ,索性调到最大,来了 ,热了 , 可是调的小一点就又不热了  ,以为是主板坏了 , 拆开后把加热芯的电接头拔掉  ,开机小红灯什么开始闪了   ,调大小都是闪的  ,接上加热芯就不行了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兄弟  帮帮忙

网友:
看下是不是加热芯烧断了,

网友:
谢谢  加热芯是好的
拆开看过了
我以为是加热芯上那个热敏电阻是问题, 于是就把它拆下来了  ,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那个调节开关的问题呢 有时候哪个也会不好的

网友:
很简单呀,旋纽坏了.

网友:
我的高迪850风枪也坏了 故障与楼主的一样温度指示灯不亮,不闪一点温度也没有,风速可以调。如果楼主修好了 请把过程传上来分享啊,谢谢,,,我的坏了已经一个月了,到现在还躺在工作台上,早已让我大卸八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