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用软件刷SPD刷坏了

楼主(2008-12-06):
我用软件刷SPD刷坏了KINGSTON DDR667内存由于中过一次毒就变成单通道,怀疑是SPD的问题故此刷新了一下之后就进不去系统了。两条KINGSTON 一个是KINGSTON的另一个是HYNIX有问题的就是这个 ,我用KINGSTON内存的SPD信息刷HYNIX内存,现在插上被刷过的开不了机器。还不如不刷了,以前就不是双通道。这下好了唉~~~~我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
先用好的内存开机,热插坏的内存,再将SPD刷上就OK了,这个方法我试过几回了,绝对可行

网友:
热插不会烧主板吗?没试过

网友:
内存也可以热插?楼主讲讲

网友:
你牛啊,内存还能热插拔,钱多啊

网友:
内存刷SPD是能热插拔的,但操作时要小心,要平整地插进去

网友:
我都用这种方法试过了真的可行。

网友:
没事的.只要不插反,用力压下去,不死机保证能刷

网友:
谢了,我按照大家的方法做了搞定,但是不显示双通道的问题依旧,不知是哪里坏了?是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2009-01-08):
可以得,但是小心当机~

网友:
热插拔我试过,确实可行

网友(2009-02-08):
先用好的内存开机,热插坏的内存,再将SPD刷上就OK了,这个方法我试过几回了,绝对可行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
呵呵 热刷那么厉害
双通道要具备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