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两大缺陷!

楼主(2008-12-06):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ATI(现在应该叫AMD)显卡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缺陷 虽然不影响使用 但这个两个缺陷始终让人如芒刺背

第一个:占用系统资源高 同样的平台 刚装的系统 A卡占用的系统内存始终比N卡高出几十M  尽管我已经删除了有关显卡的服务和启动项 但也无法把内存占用率降低

第二个:在没加载驱动前 无法完整显示256色图象  这意味着在进入windows前你可能会遇到模糊和色彩残缺的图像 比如开机LOGO, 光盘目录菜单  这是ATI X1XXX系列以后的显卡的通病  这系列前的显卡不会有

关于以上两个缺陷 第一个估计可以纠正 但我搜了很久 没找到好的方法  第二个是厂家设计上的缺陷 无法纠正

网友:
楼主说的,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过。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用液晶显示器的时候这个问题最明显。(从第二个里就能体现出来)

网友:
楼主你说的第二个缺陷,我是早就注意到了,在做系统时,菜单那颜色那图像,叫下人,我还以为显卡花掉了来,不过过去这画面就好了,我记得那张卡是x1350

网友:
第一个没注意 第二个可能AMD收购后开发的后遗症   谢谢分享

网友:
闲着没事 拍了张照   对比一下 原本好好的图像 现在显示的颜色全走样 简直就像花斑猪

网友:
关于A卡占用内存高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驱动占内存本身就难以容忍 更难容忍的是它不但占有而且大幅度的占有 有的A卡装好驱动后可以占用100M内存 最低也要30M   是可忍,孰不可忍

网友:
对了,楼主,A卡的驱动装上后还需要开启的那几个服务,关掉有没有事的?

我也在用A卡,也看到这几个服务的东东,看着不爽,占内存,想关掉,但不知会不会影响使用的效果。

网友:
服务可以关掉 不影响使用 但即使关掉 内存占有率也降不了多少

网友:
  楼主说的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们这大多数都比较认可 N卡 ,A卡用的人很少!

网友:
看来,我以后是要选用N卡了....今天看了才知道A卡这么不好,以前还以为都是一样呢...

网友:
嗯那天我也遇到一个做系统时也这样我以为是坏了呢

网友:
还有 这样的事  ~有学到一点东西哦  谢谢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图最有说服力,希望大家在维修到类似的卡时不要以为 是花屏。PCI-E较多。

网友:
其实第一个问题无所谓,现在内存便宜的和白菜似的

网友:
.. 我还一直没发现.

网友:
装纯驱动+ATT,不过还是多,装面板或驱动中心的话和M卡比甚至能多用100多M内存去,和N卡比也多很多。

网友:
第二个感觉还是挺严重的

网友:
A卡虽然有以上两个缺点但是它也是有很多优点的,就是要看你干什么了

网友:
A卡的抗锯齿性能好 不过我还是选用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