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主板不能ghost的真正原因

楼主(2008-12-06):
有时候遇到一些主板不支持ghost、也只是知道 但不知道真实原因何在,哪位高人能解释下,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是主板芯片组不支持,还是哪部分的设计缺陷,或是什么限制兼容的问题?
芯片

网友:
我见过集成声卡,网卡,USB2.0卡这些坏的不能用GHOST,在BIOS里或把芯片吹下来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的好 我确信一张没有任何故障的主板 是一定可以ghost的 只是我们目前的ghost系统还没能进化到一个完善的地步

网友:
GHOST可能细节处理不好有冲突
唉今天装联想的慢啊
还要找驱动啊
累死

网友:
你去研究一下GHOST启动时都做了些什么动作。就明白了。。

网友:
并不是说所有的GHOST系统都是万能的,GHOST系统在制作时难免与你机器硬件产生不兼容或者制作时留下制作者硬件驱动清理不干净等问题都是有可以产生系统不正常

网友:
月饼
能说一下GHOST启动时都做了些什么动作吗
希望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主板所使用的硬盘控制器,能被GHOST所识别,
好像AHCI的硬盘控制器,就不能被GHOST所识别。
如果是GHOST中途有错误,那么就要考虑内存传输方面的事情了,因为ghost在恢复镜像文件的时候,这个数据交换的过程,是在内存中进行的。

网友:
不能ghost,的系统故障很多,我想是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 BIOS程序的设计问题

网友:
我想是主板的问题,杂牌的板子可能性大点

网友:
刚刚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好想弄明白为什么 现在都还有块不能ghost的 提示一堆的000x000000(乱七八糟的字母,都吧同的)
给换的都换了 之前是内存插反烧了供电管 后面换了两种管都不能ghost

网友:
有时也跟硬盘的分区格式和分区时用的软件有关

网友:
主要与硬盘分区,内存(两以上存在兼容性)..有时还与数据线,光驱的读盘能力...等有关系...很怪...说不准..........

网友:
应该是我们的ghost的问题吧 一块好的主板没有问题 不一定就一定能ghost 我就见过不能用的 在品牌机上见的多 还有笔记本上

网友:
在 ata通道超过四个的部分主板上,直接运行GHOST会死在界面处,Ghost -nousb -noide就行~!
SATA光驱在ahci模式下,目前只有DELL开发的EXTCD.SYS,兼容性极差,目前GHOST光盘上ghost.img里面的SATA光驱FOR DOS驱动一般为gcdrom.sys、uide.sys,后者兼容性比前者强。
见贴子:
http://www.freeskycd.cn/bbs/viewthread.php?tid=3538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台电脑就可以GHOST了,我也觉得是主板问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知道!我也遇见过,多等一会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内存兼容的问题

网友:
沙发
路上说的各有各的道路!
学习喽!

网友:
应该是南桥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全新机器st星p35nf   intle 8200  威刚2g  希捷250  蓝宝石3850  不能ghost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因为那款主板用的IDE控制芯片不能被DOS识别,正常,用串口光驱肯定能GHOST的

网友:
不能GHOST的,我都是进了PE再GHOST的。

网友:
一般升级BIOS应该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设置了什么??
不能用GHOST的多数是品牌机~~~

网友:
能说一下GHOST启动时都做了些什么动作吗

网友:
碰到很多了,绝大部分情况硬件都是完好的,推理最好的解释:GHOST与硬件不兼容或者硬盘分区被厂商人为改变(很多笔记本就是这样,一般的重新分区也不行,要修改原来的分区表),还有也许换个版本就可以了---还是GHOST版本不兼容,但是有的是所有GHOST都不行.....呵呵,硬装版的上吧

网友:
偶也碰到过这样的主板,是V星865VG的,现在在返厂维修,开不了机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今天学习了 很不错~

网友:
很多情况也有SATA,硬盘坏道等情况

网友:
是 BIOS程序的设计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GHOST在封装时的主板与目标主板存在驱动方面的冲突所致,我曾经做过一张"万能"GHOST安装盘,每次只要遇到VIA8237R的机器就会在GHOST完成后重启时蓝屏,错误代码为0X0000007F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用旧版的GHOST用新版的就可以!~!

网友:
品牌机不能GHOST,请检查一下BIOS里面的设置,有个SATA模式的,把它设成IDE就行了,我试过很多,或如25楼朋友说的,PE+GHOST

网友:
新型G35就是不能GHOST,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块就行

网友:
一进ghost就掉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完全同意10#同志的见解,有的时候刷一下BIOS程序就能GHOST了

网友:
我的电脑是海尔的品牌机,带一键恢复功能的,后来系统崩了.我GHOST十几遍都没有装上系统.装到一半就黑屏,后来海尔售后服务来维修说是主板坏了,因为这种机型在bios里都刷进了海尔的一键恢复。不能强行GHOST的。还好在保修期内,给免费换了块主板。

网友:
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我前天帮人装的联想一台式机,才买几天,。但是,死活不能进行GHOST的,不知道啥原因!后来只有手动一步一步安装,好累啊

网友:
这个可能和设置有关!以前遇到一个HP的!~他们公司的人来了进BIOS里设置下就OK了!但具体设置哪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不在!听店里一个伙计说的!

网友:
有主板设计缺陷,以前因为这个重过工的

网友:
如果是GHOST中途有错误,那么就要考虑内存传输方面的事情了,因为ghost在恢复镜像文件的时候,这个数据交换的过程,是在内存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