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2。5V供电无

楼主(2008-12-07):
不知名815主板,不加cpu主板能触发,测cpu供电,1。5v正常,2。5V供电无,主供电为1。3v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用二极管档位查2.5V供电是由什么提供的,如果是由芯类提供,找到芯片引脚上电测量该引脚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没更换该芯片.如果不是由芯片类提供那就只有找到提供2.5V的电路进行跑线找出2.5V间的损坏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