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C61,开机断电

楼主(2008-12-07):
最近机器频繁的掉电,但有时候还能进系统
排除系统问题、散热问题
(有时候开机就掉,还有的时候半个小时掉)
请大师级别的给个思路
电源不好,导致输出低
d
[
]
掉电

网友:
掉电或死机时快速用手心或手指去接触一下各元件是否有过热等现像,还有检查ATX电源是否良好供电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是io给bios芯片的供电不足啊?
我遇到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温度排除
就是玩着玩着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