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引脚测南桥,北桥对地阻值的求助

楼主(2008-12-07):
在论坛搜了一夜都没有看到如何利用PCI各引脚测量南桥北桥对地阻值所测量的阻值是多少为正常值,多少为不正常值
各位老师前辈能提供一下吗?
求助

网友:
唉。
兄弟看来也是个自学成才的。
实际上,学维修,一定要找个师傅带的,否则,真的很辛苦,而且浪费时间,我就这样。
给你3个建议。
第一,一定用心看书,你南北桥关系都没掌握。
第二,你没有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对地阻值。为什么要测量对地阻值。
第三,你有多量两个板子么,量完要做笔记的,画画图比对一下,就OK了,这点很重要。
你说测南北桥?810以前的主板,CPU连北桥,北桥连南桥,CPU到北桥的叫前端总线,南桥和北桥是靠PCI总线连接的。不过810以后的主板,南北桥之间不再依靠PCI总线,而是直接单独相连,而PCI总线直达南桥,与北桥无关联。
测量对地阻值,实际上就是测量芯片内部的各种控制器,是否正常,以本问题而论,你其实应该直接查找是PCI的32条AD线路是否正常(是32个吧?还有几个其他功能的也这个阻值)
找两个板子量一下就明白了。
恩,量PCI槽的AD线意义在于:测量AD线,可以知道到南桥是否有断线,或南桥是否损坏,还有主板网卡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补充,各个型号南桥的对地阻值都不一样。可以这么判断:
依次用二极管档,测量数据/地址线(AD线),一般南桥不会全坏,所以,AD线80%的不会都有问题,出问题的就是不正常的。
北桥测量,打内存那边的AD线阻值。

网友:
问阻值多少的一点必要没有,自己找正常板子测量完全可以得到.
不仅如此,还可以得到动手的能力和自学能力的锻炼.减少依赖思想.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明白了,总结了两位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测南北桥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就测全PCI引脚的A线和D线看所测对地阻是否相差过多来大体确定南北桥的良与好,不知两位表达的意思是否这样?
[
]

网友(2009-09-02):
理解的太对了

网友(2009-10-20):
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
南桥到PCI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相同

网友:
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
对810以前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