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显卡后ATX各电压全拉低为零

楼主(2008-12-07):
一块昂迪848主板,上不上内存都跑C1-00,量供电、时钟、复位、AD线均正常,想刷下BIOS又找不到。更奇怪的是插上显卡后,数码卡复位灯常亮一会儿后熄灭,然后测主板ATX座上各电压全被拉低在0.01~0.05V之间不停跳变,上AGP假负载量各电压及到北桥AD线则均正常,换两张显卡均如此,困惑,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上AGP假负载量各电压及到北桥AD线则均正常,换两张显卡均如此,首先检查显卡是不是好的,注意北桥

网友:
显卡确认是好的,打过AGP和内存的AD线阻值,无异常,想不明白怎么会拉低全部ATX电压,连SB5V等都一样...

网友:
比较特殊的一例故障
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有显卡电压识别电路.如果有的话,检查一下显卡电压识别电路中有无损坏元件

网友:
没遇到过,继续关注,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