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了5个硬盘驱动芯片,全挂了

楼主(2008-12-07):
新手求助
刚用风枪练习吹芯片,我把风量调到2,温度也调到二,吹了5个驱动芯片,本来硬盘都是转的,再吹回去,转都不转了。
请教风量打多少,温度打多少,还有吹的时间怎么掌握啊
还有我的风抢每用一次都会歇一会儿不用,那这段间歇时间我是该把它的温度调到最低呢,还是让它散热关机呢,哪种方式对风枪的使用寿命好,谢谢指导

网友:
慢慢积累吧,讲是讲不了的,手上活还得自己手上掌握

网友:
吹芯片时千万不能直接吹芯片表面,要用风嘴吹芯片的针脚,我一般把温度调高一点,在芯片的管脚上旋转,这样加热时间就短了,

网友:
底盘加热的话,上面温度可以低一些,成功率高

网友:
拆的时候我是用850的风枪.焊接一般是用电烙铁,还是很成功的.

网友:
如果是练习的话,可以用旧光驱做练习哦。。。
成本比硬盘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开到中间2.5左右,温度高一点280-350之间,就是风枪里发红就行,(别太红了)或者开到3-5之间看焊的东西的大小.我有个经验可以试试:加热时,先在板子背面预热一下有200度时再加热元件就很容易了

网友:
硬盘的芯片最好用烙铁焊,拆时用风枪

网友:
用风枪拆时可以在芯片正面放一块沾了水的棉花,然后吹管脚!

网友:
我看是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能把握好度的问题

慢慢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LS的朋友设备真高级,看的直流哈喇子

网友:
我用废网卡练,更省

网友:
自已练吧

网友: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成功拆过IO,晕死,改天搞个网卡练练

网友:
硬盘驱动芯片一般中间都是一大遍地,所以我都是把风枪的风嘴去掉,
1)在驱动芯片滴上松香水
2)风枪火大风小在下面吹,就好像我拆BIOS座一样.易拆
3)装时重复以上操作

网友:
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能把握好度的问题  天天练习就好了 就算用白光 也不见的好用 连吧

网友:
焊工活,要应变啊,一成不变不要说5个,100个都挂了.

网友:
温度可以调高点,我一般在4-5之间,风量1多一点,要掌握分寸,3-4分钟就可以拆下了。

网友:
你吹的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
不简单,看起来还要多练习.再来5个练一下.
不过我怀疑你可能没有都焊上,有虚焊才会这样.通常的IC没有这么脆弱!

网友(2009-02-16):
又拆了几个SH6950,怎么吹了半天都取不下来
最后把温度打到400度才勉强吹下来,芯片下面连着一大片地,好难吹下来
用烙铁焊上去拖焊的时候怎么我的焊锡丝都是渣子,以前在练习时拖焊都时候那焊锡就像水一样一下粘到烙铁上去了,求教用哪种焊锡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