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07):
一显卡因风扇不转,导致GPU旁边的电阻有几个掉焊了(补上,)电容爆了三个(换上),能进系统显示桌面就黑屏,修显卡很菜鸟,请指点??
桌面

网友:
是5600的8X128M的,,,,

网友:
先反散热问题解决了,再查一下显存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超出显示器显示范围了
进安全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