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st-25p10vp写坏了

楼主(2008-12-07):
本来有快西数L板黑盘,想砍头,在网上找到个破解的RCT-WD,改完rom后回写,,原来是能认盘的,就是1头不稳定,现在硬盘通电转两下就停机了,估计是改的ROM有问题,安全模式都进不了,biso是st25p10vp,原来的rom、文件备份了,有啥办法能把原来的rom回写啊,谢谢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编程器写了.

网友:
西数的是不是很差呀????????????

网友:
把ROM搞下差用别的方法写呀?

网友:
请问大家那种硬盘好点呀???????????

网友:
WD的 盘确实很一般,黑盘经常的烧板子,一代的固件和扇区经常出问题~而且有时一代的盘修起来还很不稳定!~~我以前专修WD,深有体会啊~

网友:
还有一块盘电板上cpu、驱动,还有些小原件烧了,换了一块好的电板,上电敲盘,Rom是原盘的,关0头,或1头都敲,能,两个灯亮,就是读不出固件,我找了一块相同型号的wd黑盘测了下盘体引脚,再对照这块盘测了一下,没发现内部短路,那是固件问题,还是盘体内部的芯片烧了

网友:
ROM写坏了,可以用迈拓6E的板回写,具体做法好像坛子里有。
西数换板用原板ROM也敲盘的话,看看电路板型号有没有错,如果没错,一般是固件问题或头挂了。挺麻烦的,可以先试试PC3K说明书里面的短接办法,不行的话只有等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