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制电源14脚开机的三极管在哪

楼主(2008-12-07):
看看电路图 不知道那个是三极管 就是连接电源14脚的 开关三极管

现在这板子接上电源直接触发,大大们看看 应该是那里问题[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清楚啊

网友:
开机电路不一定要有三极管!你跑一下线路!可能是直接到南桥了!我昨天修了一块SIS芯片的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从14脚跑跑电路看看~!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VT8235,是南桥开机的

网友:
朋友你看一下,ATX座旁边的那个八脚IC    是不是ATTP1   这种AMD  462的板,多半都是它的问题,如果找不到这种IC换,你可以把3脚和6脚直接相连

网友:
威盛的芯片组和SIS 的都是南桥或是一个三极管接路线!

网友:
换掉电源插座旁的小8角ATTP1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