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主板

楼主(2008-12-07):
杂牌845pe主板内存1.25V上拉电压对地阻值为0,有时能点亮,内存2.5V的工作电压对地阻值也为0,但电压还是2.5V,对地短路怎么不把电压拉低呢?

网友:
你看下内存供电这边是不是有个管子短路了~

网友:
io 是不是短路或者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