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TX 黄灯秒闪不停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12-07):
我这里有台CTX19CRT,通电绿灯正常亮起,高压也有,未接上主机,黄灯有规律的一闪一闪,接上主机也听到"嚓"的一声,绿灯常亮,但是无显示.过10秒左右,绿灯转黄灯且不停的快速闪动.是哪里出故障了呢?

网友:
进口货不好查,它应该是高压分离电路,二次电源多少伏,不是保护就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以為是數據問題呢..剛開始見電源反應什麼都好好的,電源保護也會有這種現象麼?那為什麼會在連主機才出現這種?不連主機就不出現.

网友:
应刚是行电路哪里保护了,待机(不查信号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你上一下行假负载试试 如果没事就是行有问题 不过行有问题的面大

网友:
检查ABL电路所有元件.代换高压包.

网友:
应该是x射线保护,能产生高压,但随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