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865主板CPU供电不正常,CPU不工作

楼主(2008-12-07):
865至达主板,用户说带电插拨AGP显卡后不显示,检查CPU没有工作,供电芯片9241B+9607都换过了,四个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也换过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是不是NB挂了啊?

网友:
查下AGP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io 工作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怎么查AGP的供电电压啊,是查AGP旁边的场效应管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肯定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北桥坏了啊?真晕啊,一上午也没有弄个明白.

网友:
是不是其他的电源管坏了

网友:
四个场效应管都换了啊.60N03,上下管都换了.内存供电正常,不会测AGP的供电,见笑,我是菜鸟.

网友(2009-10-25):
怎么解决的,手上四块这样的板子了,这种电源芯片经常这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