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73能用哪几种型号的来代替

楼主(2008-12-07):
我一台行幅过宽的显示器,查为行幅控制电路上的一个A673的三极管坏了,听别人说这个对功率要求要很精确,又找不到原型号的了,请问下老大们,这个管子能用哪几种来代替呢?谢谢

网友:
老大们,帮小弟看看哦

网友:
咦,怎么说我的经验是0点了

网友:
看一下晶体管代换手册的参数代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内压50v,电流500mA,功率400毫瓦,

网友:
A673可用BC327, BC297,  BC727,  BC636,  2N2906--07 等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