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修复

楼主(2008-12-07):
今天拿到一NEC E660的本本,故障为加电不显示, 拆机,测各电压,发现CPU无核心供电.同时摸散热片无温度.拆下主板,发现CPU供电MOS管上端19V处一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电路板烧焦后烧断,同时进端一保险烧断,拆掉电容,清理烧焦处,更换保险.此处电容共5个,拆掉一个应该无影响, 连接电源,发现不加电了,连续几次都不加电,按开关同时测MOS管19V处,发现只有1.5左右电压,怀疑哪里还有短路,一时也没找到,在按开关的时候,看到板子下面冒烟了.赶紧拔掉电源,翻过来查看,未发现明显处,于是反复按开关,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再上CPU通电,居然好了,装机测试,没出现问题了,奇怪了,估计是冒烟那次将短路点烧开了, 这里有个顾虑,就是如果真是短路烧开了还好,如果是别的原因....?

网友:
这样的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别人又没有在现场.

网友:
天拉,NEC的货这么强悍????19V处电容短,仅仅只是无CPU电压?19V短,还能再次冒烟,无语了。。你的维修方法明显不科学,各位在发现有短路的时候,如果不能确保正常,最好不要上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