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00修复一例

楼主(2008-12-07):
一客户HP3000机器不上电,查CPU供电处电容对地短路,更换后OK。这种机器己修过几个了,好象是HP1000和HP3000的通病。希望大家多注意。

网友:
谢谢共享,下次多留意一下

网友:
能说一下CPU不上电的现象吗?是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关机还是开机时根本没有反应。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看电流表,哈哈,大得吓人

网友:
看电流就知道短路后拆机查了在会知道的

网友:
3000的CPU座(AMD)虚焊的也很多

网友:
3000没见过这种通病~不过以后会注意~

网友:
同上,3000的没见过座子的问题,倒是显卡见一个杀一个

网友:
就是没修过HP机,哎~~~修了两年多IBM了,~~看来我要向HP机学习了,~~我想知道多点HP通病

网友:
HP  AMD的显卡垃圾的一塌糊涂

网友:
HP机真*脏话*拉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