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郁闷。。。

楼主(2008-12-07):
一块华擎KT400A的主板。。装上机箱就出现无法按装系统蓝屏。拆出来可以按装正常。。装好系统装回机箱又提示系统文件丢失
以为是机箱和主板那里短路了。。仔细查看没发现什么。。更换内存电源CPU显卡一样问题。。最后想起在装主板的时候感觉接口档板要很用力压才能让主板的螺丝口对上。。于是把档板拆了。。谁知道竟然好了
谁知道是啥意思啊
cpu
显卡
更换内存

网友:
是机箱变型了吧,接处不好,没有好的解释,好好试试,注意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主板,要么机箱变形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