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接口风扇安装时候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7):
扣具朝西和反过来扣效果不一样,反过来放风扇转了下就停,朝西放就点亮了奇怪啊

网友:
你再反过来几次你的CPU就没了。。你注意看风扇下的散热器,有方向的,,有个高低口,用来和CPU座吻接的,反了烧死你

网友:
12V电死你(CPU),哈哈

网友:
小心被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