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几招:笔记本不开机检修方法

楼主(2008-12-07):
电源启动按钮,正端有无3.5-5v电压,要是没有就该检查了。3.3v/5v电路一般都有这个电路产生.因为没有图纸,我们用反向法来判断主板上哪个电路是产生3.3v/5v电路。首先找到内存插槽附近的贴片电容,很明显(电路板上的电容95%都是用来滤波)一端和地相连 另一端就接着3.3v/5v产生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中间有保险电阻还可以用ps/2鼠标口的供电5v来判断3.3v/5v产生电路。笔记本的供电电路都有特点:都是有1个电感,2个mos管(8个脚的场效应3极管)和电源模块,按作用不同分cpu主电压、电池充电、3.3v/5v产生电路、这3种电路结构很相近,用反向法就可以区分哪个是什么电路。
  cpu主供电,cpu附近贴片电容有很多,现在的cpu一般采用3供电,主电、内核、外核,要区分哪个是主电的滤波电容也很简单,数量最多的就是主电滤波电容。特点:这些电容正连着正、负连着负,哪组并联的电容数量最多,哪组就是cpu主电。顺藤摸瓜找到cpu主电产生电路、电池充电电路,用电池正极顺藤摸瓜找到3.3v/5v产生电路(上面说过了)。按下电源按钮就应该产生3.3v/5v/cpu主电等电压,如果没有也是顺藤摸瓜,坏哪修哪。哈哈!
 供电正常了,就要看看时钟电路有没有供电。现在的机器一般有2个供电,3.3v 2.5分别来自3.3v/5v产生电路和cpu外核电压产生)电路。找边上的贴片电容进行测试。
 复位电路是比较令人头痛的,没有芯片资料不是很好找,就用硬盘的pc卡插槽的复位脚(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是哪个!!!)简单判断一下了。
 基本认为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我们就要刷新一下bios,刷bios时千万记得要备份哦!

网友:
复位电路用Pc 卡插槽的复位脚?我还真就不知道,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多谢。

网友:
硬盘的第一脚五伏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