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pu单时钟问题

楼主(2008-12-07):
请教各前辈一个时钟问题:一块金鹰845,各电压基本正常(偏高0.0几伏.)PG跟复位都有,时钟芯片是RTM660-109,3.3V供电正常,cpu时钟一个0.7,另一个0.2(时钟脚上已经是如此),该从那里入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两个时钟是经一电阻连接时钟芯片的,跑了线路看是时钟芯片还是电阻故障。按理讲两电压应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