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K8AC主板求标注(附图)

楼主(2008-12-07):
各位师傅,有那位修过这种主板,帮我标注一下各测试点和电压。本有多块和这一样的主板等侍要修。谢谢各位师傅!
中间看不清的字是:NF 4K8AC
NF 4K8AC-1.0
NF 4UK8AC
桥上芯片是:NVIDIA
NF4-4X-A3
芯片

网友:
主板分别是什么问题?不清楚别人也不好下手,都标出来工作量很大的!

网友:
1:"帮我标注一下各测试点和电压" 这么多测试点和电压,给你标注哪个?
Z,请人帮忙,别连自己都怕麻烦,论坛上的网友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帮人的.

网友:
不好意思 上不了图 换电源管理芯片 ITE **** 好像是6204 还是6206 忘了 这两个可以替换

网友:
这是富士通的主板

网友:
每个焊点都可以当做测试点,你这要求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帮我看看下面图中四个元件都是什么芯片,电源控制芯片是L6711 还是IT8203R.但L6711是连接场效应管G级的。IT8203R是什么芯片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板子不进系统都没问题,只要过了系统选择菜单就关机,不上硬盘用光盘起,进WINPE也是自动关机。

网友(2009-05-24):
我也遇到这个板子显卡不过的故障.就是查不出原因!
请指点.
不管用什么显看,均是一长两短的声音!

网友:
本人修这种板子不下百块了。全是桥的事,其它的非常少出事的,网吧最爱用这种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