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91G时不时黑屏

楼主(2008-12-07):
我有一台用了3年的BENQ FP91G,最近突然发生屏幕黑屏1秒或几秒,然后又正常了。过一会儿又黑一下,黑的短时电源灯是绿的,黑的长时电源灯变橙色。
在论坛搜了一下,好像是明基的通病。拆开看了看高压板,和论坛上的图片一模一样。因为屏幕大多数时间是正常的,黑屏时间很短,所以PF801这个3A保险肯定是通的,猜测4个C5707也应该是好的吧,看了看FU9024外形正常,那么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高压线圈虚焊。
我不是搞维修的,动手能力弱,想请教高手,我推测的高压线圈虚焊正确吗?如果不正确,干脆我也自己就不动手了。如果正确,我就自己焊焊。拜各位大师,请指点一下,急,现在家里显示器坏了,只能跑网吧上网了。

找到原因了,不是通病,是DVI线接口的插针弯曲造成的。误导大家了,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是被其他的BENQ帖子误导了,一看黑屏,就认为是BENQ通病。
晚上没有显示器实在无聊,就瞎鼓捣,找到一条VGA线,拔下DVI线,用VGA线测试居然发现显示器正常了。我晕。仔细检查,原来是DVI线的接口插针有弯曲的,接触不良。用尖嘴钳掰来掰去也弄不好,干脆用VGA线算了,我的显卡双输出,反正视觉效果也差不多。

6楼越星说的对,电源灯会变橙色,就应该不是高压线圈的缘故。

再次感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
送专业的维修吧,要不我们都饿死了

网友:
这边没有修主板和显示器的,只有个修电视等家电的。。。

网友:
明基的通病,问题就在高压板上。
容易坏的是三极管和高压线圈。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你是哪个城市的?真想直接把高压板拿到你那里修一下。
今天下午我抱着显示器到了家电维修处,那里的师傅接上电脑看了看现象,说电路板坏了,只能换,不能修,而且没有板子,需要进货,1周到2周后才能修好,要200元。我建议他补焊板子上的高压线圈的试试,他拿放大镜看了一会儿说肯定没有虚焊。我只好把显示器又抱回家了。如果没有虚焊的话,C5707时好时坏?

网友:
高压线圈及板问题灯怎会怎会变色呢?叫那位师傅换板吧!便宜点即可

网友:
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换掉就好了,我修过3台71G+的。都是此问题。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不是通病,是DVI线接口的插针弯曲造成的。误导大家了,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是被其他的BENQ帖子误导了,一看黑屏,就认为是BENQ通病。

晚上没有显示器实在无聊,就瞎鼓捣,找到一条VGA线,拔下DVI线,用VGA线测试居然发现显示器正常了。我晕。仔细检查,原来是DVI线的接口插针有弯曲的,接触不良。

用尖嘴钳掰来掰去也弄不好,干脆用VGA线算了。反正视觉效果也差不多。

6楼越星说的好,电源灯会变橙色,就应该不是高压线圈的缘故。

网友:
学习拉,这里高手就是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