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用 I/O替换

楼主(2008-12-07):
请问谁有主板常用 I/O芯片型号替换的参考表啊!谢谢!
芯片

网友:
我见过IT8700F的用IT8705F可能替换,很正常。。。因为一开始不跑马,换了后用起很正常

网友:
我都是用同型号代换的,不同型号还能代换吗?

网友:
很少有可以代换的,一般都要原值换. X=X.

网友:
主要是INTEL和哪个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