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975主板通病,各位高手来看看(已解决)

楼主(2008-12-07):
AOPEN 975主板, 北桥975,南桥ICH7(82801GB),IO 83627EHG

6个月10块先后坏了3块,现象和症状都一样:

正常使用关机后,第二天开机不亮.(出问题的机器确定之前都没有拔插USB设备.)

bios放电无效.

查主机电源,U,内存,显卡等均好.

仔细查过主板,外观无任何损伤,烧件,

短接开机针能启动电源,PG 有 , 点不亮.

CPU,北桥,南桥,IO,时钟 芯片全部无发烫迹象.

插诊断卡,不走码,复位长亮,时钟不亮.

reset插针电压有3.7v(直流档),按主机reset键无效,没有复位反应.

请各位支招.

网友:
补充,

量14M晶振两脚有1.3v,1.5v(直流档)
32.768k两脚0.12v,0.35v(直流档)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如全部无复位先看下三大核心供电起了没,再查下各时钟点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主板有没有短路。确定5 3 12V 无短路。确定问题排除。
再看通电看主板有没有待机电压。(几个待机电压测试点应该知道吧!)那没有就找那的问题
在看CPU的供电正不正常。有问题。见者杀无赦。接着就可以上U了。

网友:
谢谢.果然是电源.搞定.

时钟电源未到,引起无时钟,因而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