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 显示 C1到D0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07):
诊断卡 显示 C1到D0 是什么原因 内存没有 问题 内存共电和AGP供电正常 主板电容有古包 换了芯片温度不高 还有什么原因 请高人指教~~感谢!!!
芯片

网友:
打下内存的AD线....是否是北桥不良....

网友:
应该先查1/O部分,这个很可能引起这样的代码现象。

网友:
同样问题 需要解决

网友:
换IO试下~~~~~~~~

网友:
同样的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