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炮成功加焊BGA座

楼主(2008-12-07):
昨天顾客送来一ECS 845GV板,开机--关机--开机--关机反复,量CPU电压1.5V,觉得不对,将电源供电部分大修特修一翻,无果,上网发贴求助,高手告知BGA CPU空焊,拿出自制土炮,放好主板,通电,8分钟左右关电,冷却,上机测试通过,修复。
   今天把上次跑C0的一杂牌845PE找出来,也同样炮制一翻,上机测试跑C1 C3 C7 25反复,以前换过I/O,将I/O再换一个上去,一路跑码。
    今天高兴,特为土炮拍个照。

网友:
只看见了外面一个壳,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也来几张图让我们看看啊

网友:
拍张里面的图放上来嘛

网友:
你也太强了。搞个850的风枪风吧。比电炉好多了

网友:
什么都有人发明,就是没有好的材料,没有好的材料发明出来的就是土炮,材料好的,加工漂亮点就是高科技了,可以卖金子了。。。。

网友:
电炉子这么好使?往上面放几分钟就好了?就不需要加点什么助焊,原来芯片级维修也可以这么简单,呵呵

网友:
电炉子,上边加废主板盖子,O(∩_∩)O  太牛了。

网友:
电炉子+铁罩子,

无敌了

网友:
有搞头!挺强的!

网友:
想问一下,自做的BGA台子,加热,  高度在多少,合适,那个电炉子要多少瓦数的?
谢谢

网友:
请教LZ一个问题 成功率高吗?多少块板子练成的 呵呵

网友:
我用2000w的风筒基本也能搞定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了呵呵,客户的板子他看见了还不跟你急?

网友:
楼主真是太强了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只是我没得到经验,呵呵,不注意容易变形

网友:
楼主的成功率有多少,我有块显示卡BGA虚焊,看了N多贴了,不敢动手N7300

网友:
真是太强了呵呵,客户的板子他看见了还不跟你急?

网友:
你这东西可以申请专利了,哈哈

网友(2009-01-06):
没有100%把握,不敢轻易试的。呵呵!

网友:
看不明白 太土了吧

网友:
不知用起来如何呀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你的电炉子是多少W的呀,
?????????????

网友:
呵呵,LZ的土炮蛮有创意的,改天自己也研制个。在图中貌似还看到LZ也用金浪的网卡呀,看到挨着墙放着好多网卡盒子,不知道装什么用滴呢。。。。

网友:
LZ要能搞个加热的过程图上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