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诊断卡显示26是怎么回事,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08-12-07):
一块845芯片主板,是独立显卡,开机后诊断卡显示26是怎么回事,显示器点不亮。诊断卡CSL指灯不亮,最初以为是14.318晶振的坏,换了一块好的后。故障如初,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别的原因吗?对了,换了两块好的显卡也是不对。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跑26不亮机.刷BIOS

网友:
显卡坏了,用一个pci的显卡试试

网友:
关键是现在手头没有PCI的显示呀

网友:
不上显卡跑什么码?过26有没有报警的声音?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如果都是正常的!南桥了

网友:
5#的,这个板子不上显卡一样是显示26,是到26就停了,而且也不报警!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洗显卡槽
量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
BIOS资料出错
量显卡到北桥AD线的对地阻值
显卡槽不好
北桥故障

网友:
如果不插显卡还是26 那应该不是显卡 或显卡插槽问题 应该是bios或南桥部分问题

网友:
先不上显卡试试跑倒多少。。如果还是26那就可能是显卡或插槽毛病,也有北桥。。试着换块显卡试试。。BIOS会引起 。。。
一般跑26主板通过。。

网友:
你的集成显卡还是独立啊 26 不亮 你检查一下 显卡上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