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代码不亮机...高手救救

楼主(2008-12-07):
一奥美嘉854GL红色小板,跑到75,按理说这就是亮机代码了,可显示器就是黑屏。特别说明一下显示器能够检测到集成显卡输出的信号,因为显示器的状态灯变成了绿色。上PCI显卡,显示器正常显示。怀疑BIOS问题,刷BIOS,无果,怀疑BIOS芯片本体问题,换芯片无果。再VGA  RGB  HS VS阻值均正常。没思路了
高手救救!

网友:
VGA  RGB  HS VS阻值均正常,把电容下了试试

网友:
跑75,好像是内存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昨天跑了下线跑,这些信号经过一个560排阻直接进了北桥,560电阻正常,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跑75无显,北桥坏的可能不大,多数是外设借口周围的电容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