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的小问题

楼主(2008-12-07):
想问一下,我用winhex打开我的分区之后,里面显示了大片的00000,大约有90%,而我这个分区本来是装满了文件的,几乎这个分区是满的。请问这样是不是说我这个分区被低格了?数据没法恢复了?不胜感激

网友:
只听说硬盘低格,没听说分区低格!!你当时用的是什么程序或者什么命令格式化这个分区?

网友:
在vista的磁盘管理里格式化了分区然后又新建了这个分区。我也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6-08):
高级格式化 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都可以不过要找个VISTA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