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修好了,却出现CPU Fan Error。

楼主(2008-12-07):
我的主板开不了机,修机的帮我换了一个零件(如下图),请问这个是什么?后来机器能启动了,但是却出现CPU Fan Error,主板检测不到CPU风扇的转速了。我肯定风扇接口没接错,而且也清了cmos,但仍然出现CPU Fan Error,后来我在BIOS中忽略掉CPU Fan Speed,就不会提示CPU Fan Error。使用完全正常,就是检测不了CPU风扇的转速,而且把风扇按住不让它转电脑就会自动重启,以前是不会的。是不是因为换了那个零件就把CPU风扇的感应器损坏了?

网友:
实时钟32768精振,和你的风扇毫无关系. 根本不占边.

网友:
那么开不了机跟那个晶振有关系吗?那么那个CPU Fan Error怎么修复?

网友:
CPU Fan Error一般在asus主板容易出现,多是你的风扇差错地方了,主板上有好几个插风扇的插口,其中有一个插口是4针的较CPU Fan的插口,插到这个上就好了,或者去bios里把错误报告删除就好了,以后就不出了。

网友:
不开机和它有直接关系,建议楼主上新手区多学习学习。
出现了别的问题首先检查检查你的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