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325 插上电源 反复从起

楼主(2008-12-07):
HPnx6325 插上电源 反复从起 是怎么回事, 风扇根着一转一停的 奇怪 我只是拆下来,清了一下灰,装回去就这样了
这机器没电池的时候装上就开机的, 这个我知道
电池

网友:
这个本本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容易脱焊。
[
]

网友:
是CPU 的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 能说的细一点嘛, 在从起的时候,可以在任务电感上测到电压,但在内存上测不到波形 应该是CPU那边就没工作 只是电压产生了

网友:
哥们,你的COMS电池装上了没有,你测一下是不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呀.

网友:
拆了条子看看
这个故障好象是HP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