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大家来看看华硕P4P800奇怪的BIOS现象

楼主(2008-12-07):
一块华硕P4P800主板的电脑,什么都正常,运行也稳定!就是进BIOS设置的时候反应那个慢啊!每进一个设置项都要等十几秒才行,没见过的都不会相信是真的。BIOS刷过,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再次说明一下:BIOS刷过,不进BIOS一切正常!大家再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
是io的问题吧,bios是有槽的还是焊上的,在刷一次试试看

网友A:
不进BIOS开机速度是不是也慢呢?我碰到过硬盘跳线跳错的情况,进BIOS很慢,同时开机速度也很慢,屏幕上面显示正在检测IDE设备,差不多等分把钟后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BIOS开机速度是不是也慢呢?我碰到过硬盘跳线跳错的情况,进BIOS很慢,同时开机速度也很慢,屏幕上面显示正在检测IDE设备,差不多等分把钟后才正常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华硕P4P800主板坏了,老是烧上管和下管,北桥发热,因为没有电路图,我测上管和下管〔Q22,Q23,Q24,Q25〕的S极和地接通的,楼主帮我测下你那块板是不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我碰到一块板也是老是烧下管,换了两次,后来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就没那问题了.

网友:
建议你把硬盘光驱等不影响开机的都拔了看看。有可能是硬件不正常导致检测慢/

网友:
硬盘跳线跳错的情错, 硬件不正常导致检测慢/

网友:
我有块P4P800-X刷了BIOS网卡就不见了,其它正常。再刷回去也不见了网卡了,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