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的电炉子是家用的炒菜用的吗?

楼主(2008-12-07):
问下用电炉子修电脑的朋友们,你们的炉子是普通的炒菜炉还是专用的只不过被你们称作“电炉子'
我也想买个试试

网友:
可以是普通电炉,最好加均热隔离板;
也可以用好一点的叫做咖啡炉的电炉,本身就有隔离.

网友:
请教张先生,
隔离自己做吗?还是有卖的?咖啡炉温度也有这么高?

网友:
普通电炉隔离自己做,咖啡炉如果你高兴的话想烧500度没有问题,我买的有1600W功率,你看够不够.

网友:
就是在电炉丝上面左一层隔离?要用什么材料啊?怎么做能教教我吗?

网友:
找个钢板或铝板能挡住明火就行,具体你喜欢怎么挡就怎么挡.

网友:
明白了,电炉子的作用就是为了让板能够上下均匀受热,,不挡的话,火苗会把板烧到的对吧?本人没使用过电炉子,问个比较菜点的问题,是不是用电炉子的话还可以做南北桥?

网友:
那就看个人本事说话了,有人能做南桥, 有人连PS/2口都换不了.做北桥---悬.

网友:
张先生,能说一下为什么做南桥就行,北桥就悬,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北桥是整个电路板上最难做的了,一般新手最好用BGA焊台。

网友:
我只用过锡炉换过内存槽和PS2接口,NB和SB没换过也没那本事

网友:
请问这种炉能用吗?

网友:
楼上你也能想的出来,电磁炉上可以加层铁板,可是绝不能干烧的,想修板子够呛,烤板干还差不多

网友:
这就是咖啡炉

网友:
张先生, 您现在用楼上这咖啡炉?
好啊,我馬上去找个用用。感謝。

用好一点的叫做咖啡炉的电炉, 本身就有隔离.  多少米?

网友A:
謝謝;看了, 超便宜。
可我这大概要150人民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看了, 超便宜。
可我这大概要150人民帀。

林先生在新加坡,挣的肯定也多.

网友:
店租大概要兩万人民帀。
一天大概要一百人民帀最基本消費。
我这生活不容易。

我这大都坏了买新机;坏机大多拆了玩或卖配件。
主要是修理費高,材料又难找,手工也很差。

网友(2009-01-15):
问一下用电炉烤U座,南北桥,主板用架子固定好,电炉放在下面就烤了????
温度要设定多少啊,能烤下来吗???

网友:
市场上取暖用的电婆子里面就是个小电炉,是全封住了的小电炉

网友:
主板下面有贴片电容这个烤一下会掉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夹一层耐热的东西

网友:
电炉也可以做的,只不过温度不好控制!因为它不能保温!
本人用过电炉!
电炉升温超快

网友:
电炉的品种很多,起码有密封式的和开放式的,温度不可控制的和可以控制的分别.
当然密封的比开放的好,可以控制的比不控制的好. 如果你选用咖啡炉,那么你就得到一个密封而且温度可以控制的电炉,价格也就是几十元.

网友:
店租大概要兩万人民帀,生意不好做

网友:
用电炉具体是怎么样 超做的呀?把板子直接放上去?

网友:
张老师推荐的两个炉子都能控制温度吗?用什么东东盛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