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亮,过一会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07):
AOC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亮,过一会黑屏,关电再开又亮,一会又黑.好象高压板高压包有点虚焊,补后开了半小时,故障又出现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对这样的问题最好先从论坛中查一下再问,实在没人爱 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和灯管均会引起此故障。用替换法来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我在三星显示器上边遇到过高压板一个高压包损坏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在高压板范围内

网友(2009-03-25):
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就是高压部份的问题。如果你会量。一量就出来了。

网友(2009-07-06):
99%为灯管老了。

网友(2009-09-21):
如果是灯管老化的话,冷开机的黑屏周期与热机后的黑屏周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吧!

网友(2009-11-11):
回复 网友C:

我也碰过,一般先看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再考虑高压线圈

网友:
我修过大多数是高压条的问题,只有少数的是灯管,有的补焊没用,如查有电容豉包的话一定要换

网友:
我的维修经验就是高压板上电容鼓包,有的不鼓包,但是电容不良也会引起这样的估计,换高压板上的电容一般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楼主说的问题,灯管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这种可能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最大,先代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是我们修液晶最主要的活计。一般采用替代法排除。

1、高压板排除。找四根灯管,如带架子的那种,自己不用焊头了。如果开机灯管正常,说明高压板好。
2、灯管排除。找一通用高压板,最好自己改造一下,引出一插座接12V电源,将ON/OFF信号通过一1K电阻与12V相连,这样一插电就亮的试灯仪器好好了,这个可以用来测灯管一致性。

经过上两步,就可以判断出是哪部分有问题,可以分别处理。高压板问题一般代换吧。灯管一次性必须换四根,否则一致性不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来了。

网友:
除了高压部分,还有可能是电源部分问题,比如近输出端电容鼓包。

网友: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要是找不出原因.  就上一个代用的.就行了.很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