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白痴问题啊!

楼主(2008-12-07):
西西!希望各位大哥不要笑啊!
我在论坛老看到说什么刷BIOS啊!
那么我的理解刷BIOS就是让BIOS恢复到出厂状态!
或是第2线和第3线连接清空!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刷BIOS

网友:
那清CMOS是什么意思????
论坛上再翻几天帖子再问吧.

网友:
我知道有种刷BIOS 的!就是要取那个BIOS芯片装到别的机器上!像装驱动一样!是不是这样啊!那样的话那好多问题都要用到刷BIOS啊!

网友:
我也是新学的,但我知道什么是刷BIOS,刷BIOS就是刷BIOS芯片,用编程器,或者能进系统的话可以不用编程器刷,DOS,WINDOWS都可以刷....
处帖给你了.
[
]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接跳线 那是恢复出厂状态 不叫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