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 17纯平 老烧保险 NSP8300破碎

楼主(2008-12-07):
美格 17纯平 老烧保险美格 17纯平 老烧保险
                                       发现问题,NSP83的元件有破碎,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替呢

网友:
过压保护电阻,不应也1行

网友:
这是压敏电阻,还是用上的好。可选标称值为470V的。

网友:
用导线连起来就可以了.炸保险.烧压敏电阻.电源部分还有严重短路的地方.还需要仔细检查.

网友:
苯蛋 :lol :lol :lol

后来者科技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检查了,还有其它问题,4个二级管《坏了》 通了,换上还是烧保险,并且是通电就 瞬烧~~

网友:
四个二极管是整流桥..还要检查开关管.电源振荡IC.和一些关键元件.上保险之前.可在保险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然后拨掉消磁线圈.如果通电后灯泡出现一熄一亮.说明电源部分已经在起振了.这时才可以上保险.如果通电后灯泡常亮.说明电源部分还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电容,开关管,消磁电路高频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