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牌845GV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一块杂牌845GV装系统正常,但是进了系统后,要么检测硬盘错误黑屏(黑屏不重启),要么正常进系统动一下键盘,鼠标黑屏
IO我已经换过了,还是照旧,请问各位高手的意见

网友:
测试卡跑什么啊,测试卡上的灯有没有异常啊,内存电压,CPU电压是否正常啊???CPU核心1.75V

网友:
哦,忘说了,电压是正常的,核心,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黑屏时,测试卡从00变到02,乱码来的

网友:
你刷一下bios看看,是不是南桥坏了,,我想不出答案,把副件都换了吗

网友:
呵呵,我也纳闷了,BIOS是工包的,不会刷啊,好难找的,南北桥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网友:
这些杂牌的BIOS,都可以用同型号的刷上,本人刷多了,刷前备份一下旧的BIOS文件。

网友:
清洗下插口试下,内存、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