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80011A的硬盘在用B级自校准后,在从49%开始有大量的坏道(上万),应如何修??

楼主(2008-12-07):
ST380011A的硬盘在用B级自校准后,在从49%开始有大量的坏道(上万),应如何修??在用了B级自校准后,无论用PCI PC3000进行快格没有错,但用其它的软件进行检查时在49%开始有大量的坏道(上万),真是不知如何修????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是从49%开始后面全部是坏道?如果是可能是40G的吧。

网友:
是80G的,原来是可以用的。后来就是下载后出现的问题(BT),出现不认盘。不过都是前面的有坏道,现在是在49%以后有,真是????

网友A:
F级开自校试试,比较彻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级开自校试试,比较彻底点。

谢谢了,但是,我是菜修,可以说一下吗?怎样开F级自校??要不要备份些什么固件??

网友A:
PCI3000看看这个盘的P表有没有坏道表。
如果有,用PCI3000的SECURITY ERASE。
如果没有,备份ATA后指令下开N2,,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3000看看这个盘的P表有没有坏道表。
如果有,用PCI3000的SECURITY ERASE。
如果没有,备份ATA后指令下开N2,,22

这个备份ATA后是在T下面开N2,,22或是在F下开??谢谢了!!

网友A:
T级下开N2,,22。这是最常用的自校指令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级下开N2,,22。这是最常用的自校指令啦。

不是要做F级的自校吗????

网友:
F级的自校在置顶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