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大家个关于触摸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是刚接触修
笔记本
的,遇了台机器就是触摸板不能用,左键和右键也不能用,用USB鼠标正常,请问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查啊,查什么信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我看了看触摸板上是黑块封装的。电脑型号是夏普PC-CS50N
笔记本

网友:
要是没断线只能换总成.

网友:
楼上的 只有这一个办法吗?没短线就要换总成? 总成哪里有卖的?会不会不是触摸板的问题 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触摸板和USB鼠标通常没关系,查一下连接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把排线接口的地方 用刀片刮了刮 重新装上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