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主板MS—7050 VER2。0为何机不能用重启方式启动?

楼主(2008-12-0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有谁知道V星代工主板MS—7050 VER2。0为何机箱中不能用重启方式启动?重启键按后没有信号不能重启!还有就是在BOIS中不能中优化设置,为什么?请解答下!谢谢 !!

yzz163 -10 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基本能理解,不全理解,希望你能描述清楚一点。
你说的V星代工主板MS—7050 VER2.0是不是联想的机器的?你说按机箱的复位键无反应的话你把复位键的接线从主板上拔掉,用导体短接主板上的复位针,看能否正常 复位,如果可以正常复位,那就跟主板没关系了,你就要查一下复位按键、接线的连接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说在BIOS中不能做优化设置!你指的是哪些优化设置?如果联想机的话有可能按DEL进去只是简单设置。你可以在开机时看到LENOVO的LOGO时按下Ctrl+F1按来进入联想的高级CMOS设置菜单。

你说V星代工主板,既然是V星代工的就有可能是跟品牌电脑代工的吧,你应该把具体事情说清楚。你看,被扣经验了。

网友:
是HP产品

主板是V星代工HP的MS-7050 VER2。0!不是机箱的问题,短接了也是一样的!在系统里按重启也是开不了,只停留在滚动条后的黑屏中!按启动、重启键都无反应!只能放电后方可进入系统!

网友:
留最基本的硬件来起动,进PE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你就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看会不会进入系统咯!!!有的是机箱额问题的!!!!!

网友:
可以进PE呀!用最基本的启动方式没加硬盘,启动后再按重启键都系重启失败!这种板不知有谁用过,不知会不会也是一样呢!我在二手买回来的!

网友:
重启按钮也叫复位按钮,你按下去是没反应还其它什么的,说清楚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插错了接针

网友:
你能不能发个那panel图上来一下,和接线的图?

网友:
在外国站上找到的针脚定义:
不知道你是不是接5/7

F_P1 PinOut

17 15  13   11  9   7  5  3  1
18 16  null  12 10  8  6  4  2

SHORT:

HDD led op 1/3
Power led op 2/4
Power Sw op 6/8
Reset Sw op 5/7

网友:
说都 说不清楚 有什么品牌机是没有复位

网友:
面板图

我照了面板图,高手参照下!

F_P1 PinOut

1  3   5   7   9   11  mull   15   17

2   4   6   8   10   12  14  16  18
我的接法是
HDD led op 2/4
Power led op 1/3
Power Sw op 5/7
Reset Sw op 6/8
这样对吗?

网友:
说明!

附件1是网上图片,下面的是我照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你试试。。。。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有些板是没复位的

网友:
正如15楼说的那样情况,进入进系统到滚动条后就黑屏死机了,发现原来是电源作的怪,本来主板一直用20针的电源好好的只怪自己给它接了24针的转接线才出现流动条后黑屏死机的现象,但是不接硬盘又能开机能进入DOS,还有清除了COMS后又能开机进入系统所以才让我注意力转移了到主板上.

不能用复位是我一直想解决的困扰,用了复位后就死机!

网友:
估计楼主描述的不对~
我也有不少这个板,问题应该是用reset针启动就会黑屏~~~
清理bios后可以~但是断市电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我也在郁闷~

网友:
............实在是太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