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61fx-m7不亮代码D0cpu风扇转速极低

楼主(2008-12-07):
一块联想的板子技嘉661fx-m7不亮代码D0 cpu风扇转速极低,用假负载测cpu 内存 pci 供电时钟复位等都正常 就是不亮。 cpu ,内存,风扇,电源ic 都换过也不行 南桥北桥也基本排除虚汗 我都使劲挤压过  也没有反应 就bios没刷 因为没有刷bios工具 ,有没有碰到类似故障的高手,给判断下那里的问题,还有这板子原来的cpu 上的拍容有的零值导通了 cpu是不是坏了,但是一般DO是内存不过 ,cpu风扇转速非常的慢 开机时间长了就会自动关机我估计是cpu过热保护了 很是郁闷呀!

网友:
与精英的故障一样的,有可能南桥坏了,还有座子虚焊了

网友:
先围着内存修吧。。。。。。。。。。。。。

网友(2009-07-22):
D0怎么可能是内存不过呢,是CPU工作条件不满足,我也遇到这样的板,没修好呢,可能是桥或者座子虚了

网友:
压压桥和座子~~~~

网友:
换个IO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 也遇到技嘉这样的问题,现在还高不清思路要怎么走,几位说的我都试过,还是没用,郁闷真不知道怎么修,
还有就是自动重起和自动关机的应该主要检修哪一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