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A22M 不能开机

楼主(2008-12-07):
各位高手师傅:我的二手IBM A22m 不能开机,按下开机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咯!有时可以启动到WINDOWS画面后就断电了,有时还可以使用(有过一次),请问各位高手维修思路,非常感激!

网友:
我相信你在论谈里多转一会,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坏了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好多哦,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你能告诉我吗?先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海鸥飞:要换芯片吗?

网友:
先排除嘴简单的故障,检查一下开机按键,我记得这款机器,开关和键盘是一体的,容易坏

网友:
是哦!  一体的。。。怎么排除哦。。。请教怎么弄。。先谢了 。。

网友:
如果简单的故障排除了的话,有可能是BGA芯片焊接不牢,个别锡球脱落,那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  ~~ 锡球脱落不能再焊接吗? 希望不是哦。。。谢谢你!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啦。

网友:
1 .电源设置有问题,应该设置为使用电源适配器,现在的设置是不使用电源适配器,只用电池,一旦电池也问题自然关机。应该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电源适配器供电。 2.电池充电不足或已经老化,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
你说的现象有点象接触不良,查电源管理和CPU供电,再就是大的BGA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