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有高压不显示???

楼主(2008-12-07):
一台 三星788DF  壳子后面的 型号是(788DF S  MODEL CODEB17KUBLK/XSF   )
  开机后  有时候 能显示  而且显示正常      但有的时候开机   有高压 没光栅  接信号 绿灯 常亮,  把G2 调高过后 可看见  屏幕全部是 粉红色的   而且 按OSD 没反应?

维修流程     已经 排除围板有问题   (因为我这里有 一模一样的 788 六个  换尾板后故障依旧)

  现在 没有 思路了    ,请高手给个 维修 思路  ,谢了!

网友:
排除V板后.这种问题一般出在微处理电路和振荡部分.建议代换ROM资料.行振荡电容.
晶振.MCU等可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