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07):
PSON灯不亮 我拆开看了下 没又明显的烧坏地方或是断线的 一般怎么查啊?
电脑

网友:
你先看 整流桥烧没有 再看变压器有没有输出

网友:
指示灯亮吗?如果不亮,就检查整流电路.变压器.电源线!

网友:
查电源部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 飞利浦的 故障是开电没得反应 拆开看变压器坏 输出是9V的 但手中没有输出9V的变压器 最后我用了个输出9V直流的外置电源搞定了 就是在路由器上用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中的保险断了

网友:
看下保险 变压器 整流桥

网友:
可以看下变压器输出有没有电压,有的哈 再查整流 一步一步往下查 哦

网友:
电源灯不亮电源出问题了,先量有无电压,修好后还要看下功放部分烧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