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4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12-07):
待机电流为00。插上真cpu。开机电流为0.47a
此时关机时待机电流为0.01a

主板上的3.3v 5v 1。8v 都有。cpu电压为0.8v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为0.47a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

说明机子没有复位。测内存上的四条时时钟才0.8v。此机为nvidia nf430的桥。南北桥集成的。。测桥的25mhz的晶振两电压为0.62 v 和0.63v。晶振换过还是一样的电压。。不懂是不是桥不良。。开机时桥有点烫。

客户最早不能用时拿到我这边也是开机不显示故障。(我没有时间搞。)。。后面他又拿回去。。这几天又拿过来。我就问他。他说拿回去可以用两次。后面就不能用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此机客户拿来时是不开机拆机壳后不懂为什么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用手压主板上的各芯片无效果。。。高手怎么都不发言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像南北桥集成在一块的,NV的芯片,最好是加焊一下,这种芯片最容易出现在虚焊的.希望修好了给大家说一声.

网友:
先加焊桥试试,焊不好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