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08-12-07):
今天接了一张昂达板,AMD754的,没集成显卡,插上老式的PCI 显卡可显示正常,但接PCI—E显卡,跑码从44,50后就断电,查供电正常,那位老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 上次修机 插上PCI-E显卡 开机保护,主板转下就停。

网友:
1:插槽
2CI-E供电
3:刷BIOS
4:桥

网友:
我有一块是刮槽高好的 :lol :lol :lol :lol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开始以为是主板的问题,查供电都正常,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换了一块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