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ATA硬盘同时挂上,只认一个啊!速度还很慢

楼主(2008-12-07):
用的是780G主板,有两个希捷SATA硬盘(250G+320G),可以同时挂上对烤资料吗?BIOS如何设置呢

网友:
系统IDE通道设置为自动检测 确认盘是好的

网友:
非IDE,是串口硬盘

确认盘是好的,挂上一个正常。

网友:
奇怪!

今天挂上正常了。不得期解!!!

网友:
一般都是小问题。BIOS设置,数据线,或者换个接口。